(已解决)IP地址可以修改吗?

楼主(2011-06-15):
如图,请问有高手知道如何修改

网友:
你小子又在论谈上面乱搞了,肯定会这样拉,

网友:
公网IP是ISP分的,改不了。服务器上一般IP限制是成段成段的限制,所以ADSL拨号换了IP基本上也不行。

网友:
外网IP 是改不了的             你可以清空下浏览器   这样就可以登录别的账号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怎么知道,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一针见血,谢谢你的答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啥跟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