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5ZG右边触摸按键引起不开机

楼主(2011-06-15):
4735ZG右边触摸按键引起不开机,这不会又是一个通病吧?!有没有修过的兄弟,现在我只是不接处理。

网友:
是进水了吧,你看一下,打开清洗一下应该就可以了,胆大心思

网友:
可能什么地方脏了吧。。

网友:
把一个电阻换一下就可以了,搞过N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