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K9NAG-MX复位灯常亮维修一例

楼主(2011-06-15):
此板是单桥的板,IO是71882FG,

插电触发,只见复位灯常亮,

先测供电,内存 》正常,桥》正常,假负载上:CPU核心电压》正常,VDDA>正常。

测VTT 0V,不正常。测它的G极,0V,没控制。

看来问题在这里了。

由于没有图纸,经过边跑电路边分析,原来此板的VTT1.2V和CPU的VDDA2.5V电压都是经过一个名叫72830SG的芯片控制MOS产生的。
  PDF如下:

  经排查,发现1PIN和2pin组合控制一个小芝麻管产生2.5V VDDA电压,3脚和4脚组合控制一个大mos管产生VTT1.2V电压。
测得VDDA2.5V正常产生,而3pin和4pin的电压为0,

测此芯片的两个总线脚13.14脚都有3.3V的高电平,测10.11.12.脚都有高电平。其中11,,12脚直接通3.3V,10脚经过一细线往桥的方向走,估计是开启VTT1.2V的。

  怀疑此芯片损坏,刚好手上有这么个芯片,二话不说换了一个,结果还是一样,用基地流行的一句话说就是:“涛声依旧”

  转回去测VTT1.2V的mos管,没有发现明显短路,死马当活马医,拆掉此管,换上一管,没想到通电触发诊断卡竟然有复位了。
欣喜不已,上U上内存,屏幕亮了。

下面是拆下的有问题场管的引脚测试:

网友:
供电问题导致的全板无复位。

网友:
这个问题并不复杂

网友A:
从测的结果来看,MOS管确实已经坏了。

网友:
主板上 MOS管爱坏 是吧 楼主

网友:
好教程,仔细看一下啊!

网友:
对于我们新手来说是好贴

网友(2014-12-16):
看了72830SG芯片内部电路资料图,这里VTT总线供电应该也是通过电压比较器驱动MOS管饱和导通方式产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测的结果来看,MOS管确实已经坏了。

是的,由楼主提供的场馆引脚两端阻值测量图纸中,可以看出此场管DS或DG之间阻值已经对地短路,从中可以推断MOS管已经损坏。

网友:
好教程,仔细看一下啊

网友B:
要先换MOS管,楼主走了点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先换MOS管,楼主走了点弯路。

MOS管G级没有驱动导通电压,这里芯片72830SG本身没有工作或本身损坏击穿短路都有可能,只是这里楼主使用的维修思路步骤不同而已。

网友:
图片好清晰。管子没短路,G级没电压,管子软击穿。

网友:
你这个万用表的表针很好呀。。在那儿买的哦?我怎么没见过。我这儿用的大头针。老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