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GA加焊显卡问题

楼主(2011-06-15):
今天接手了台HP DV2500机器,开机没图像,明显是显卡问题,拆机加焊显卡

问题来了。
因为用的是便宜的二温区暗红外BGA,全手动的看显卡芯片型号,NVIDIA G86-630-A2。嗯,像有铅的。加焊开始,噩梦也开始了

当有铅的做,给芯片吹上焊油,贴好锡泊纸。保护好芯片,开始加焊,下温区280度。上温区200度。  5分钟后~下温区温度上升到300了,上温区180度~没任何反映
再调温,把下温度加到350。上温度开妈240。完蛋了。上温度上到200度之后再也上不去了,一直上来又下,掉温非常快,看芯片旁边的电阻什么的,一点反映也没有,加焊了20分钟,怕坏芯片,不敢焊了,关电
感觉这芯片就不像是有铅的,我做主板的时候有铅的上温度到150左右就已经动了。
下午接着焊。这次慢慢手动调温度,终于把上温区的温度加到了290度,芯片终于动了。。此时下温区温度已经上到了380度!
我这就不明白了。同样是笔记本显卡,同样是有铅的,为什么差距会这么大?我以前加焊别的笔记本独立板的显卡。也是上温度上到170左右就动了,这次这么难。即使是无铅的,也不会温度要求这么高吧~

有BGA高手指点一下

又是个惊险的BGA加焊,试机OK。但过程。。。实在是。。。。

网友:
HP dv2000 和V3000的板子都是无铅的    915以上都是无铅
     你的下部温度你还是实际测一下    感觉你的BGA机器温度不太准

网友:
正常上部温度建议240    下部是250-260  实际温度

网友:
你还是把温度掌握好点!

网友:
下部温度怎么这么高?

网友(点评):
下面温度不加高的这上面温度上不来。。没办法啊。

网友:
看起来好象是你的BGA机器有问题,我就遇到过机器显示290,实际温度只有70左右。

网友:
要是实际温度真的是380的话主板都要烧了,别说显卡了呵呵!看来你的BGA机温度有问题

网友:
温度最好校一下。。不然真吓出神经病

网友:
到目前为止原版的G86-630芯片没有见过有铅的。

网友(点评):
我是看芯片命名规则来确定的,很少焊BGA,分不清有铅无铅。。

网友:
915芯片组之后的基本没有有铅的,除非被人重植过芯片的。

网友:
DV2000 V3000都是无铅的啊
我们用的xxxxxx的BGA  上部温度一般205-210

网友:
你的BGA温度不稳定吧

网友:
是BGA本身问题吧,最好实测温度看下,你的BGA很牛

网友:
呵呵 是跟BGA有关..以后我买还是买好一点的 哈哈

网友:
你的BGA温度不准确了 赶快校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