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U5F无显求助

楼主(2011-06-15):
U5F电流上到快1A,无显,945GM+板载内存,谁修过这机器,指教下,有PDF的传份,谢谢

网友:
估计现在各大电压都已经出全了,有PDF也没有什么大用了,看电流不是板载内存,就是北桥问题了,先加焊板载内存,再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