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USB接口烧坏维修一例

楼主(2011-06-15):
神舟HP550,买机送的鼠标用着时不时卡一下没反应,但是马上又好了,就是机器叮咚响一下,接着可以用,所以一直不在呼,终于一天冒烟出来,赶紧拔掉,还好还能重新开机。拆开拔出来看过,还好只发烧了一个地方,图上写着100 6U的两颗看到没,当时烧了左边的一个,因为客服说要换个板,150!!! 找修电器的朋友帮我重新上一个,一直到现在发贴稳稳当当的。

网友:
   顶  下  呵呵呵呵呵呵呵

凤凰捏盘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好像是电容?

网友:
问题在哪里?

网友:
电容耐压和容值不够。不做好质量的产品都这样

网友:
你有自己的维修工具吗?看你的发帖不像是做这行的。

网友:
应该是新手

网友:
不活啦。老眼昏花看了半天没看到1006U在那?。还是要修电器的朋友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排线 右边 两个电容 100  6u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一直在板上找,三极管,场管之类,没想到是器件上的编号
LZ真是的,直接C15,C16不就得了。

网友:
肯定新手了。嘿嘿……

网友:
我是菜菜啊,大家把图片放大点一眼就能看到了,呵呵

网友:
楼主不是做维修的,明显DIY的,电容都不认得....

网友:
上在电容 100是什么? 6U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