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8J 不亮机

楼主(2011-06-15):
一台华硕A8J 裸机测开机电流能上到1.8A后又退到1.1A,就这样来回跳,电流也会慢慢的由1.8A向上涨,加焊过显卡(ATI)的没效果,北桥是945的,不知道北桥的可能性大不?求解,
华硕

网友:
你可以不插显卡试试看能听到ASUS的开机声不
你的显卡是重新植的球吗 这个北桥也有坏的 但很少

网友:
应该显示了吧 你看看屏线

网友:
先代换CPU,不行的话加焊北桥吧。

网友:
这个好像加焊北桥一般OK

网友:
不插显卡有LOGO音了,这个北桥虚汗的多吗?,显卡是加焊的,没有从做啊

网友:
有哪位师傅修过这种故障吗》??

网友:
人家都跟你说了干北桥。。怕风险大啊。把BGA练到如火纯清。就不怕了。
‘

网友:
新问题这个主板插上显卡板大小字符切换不管用,要是取掉显卡板就管用,还有滴滴滴滴声

网友:
换显卡芯片好了,呵呵,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