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WINXP的开机密码~~实用(希望对大家有点用)

楼主(2011-06-15):
破解Windows XP 登陆口令

Windows XP强大而友好的系统界面博得了越来越多用户的青睐,然而它对用户安全性的审核即是非常严格的,要是你忘记了设置的口令(密码),可别以为能够像Windows98那样选择“取消”同样可以进入系统--这一点相信安装Windows XP的你,是很清楚的。当然这也是有过痛苦的经历后,才被我们重视的。
由于没有登陆口令,无法进入系统;起初的方法总是选择重新安装Windows XP,但这种方法但繁琐,而且费时费力,经过多次实验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不需要任何其它软件,就可破解Windows XP登录口令的方法:
但是破解登陆口令,需要有两个必要的前提:
1.安装Windows XP的分区必须采用FAT32文件系统;
2.用户名中没有汉字。

在确认满足这两个条件后,即可执行以下步骤,来破解登陆口令。

1.开机启动Win XP,当运行到“正在启动Windows XP”的提示界面时,按“F8”键调出系统启动选择菜单,选择“带命令行安全模式”;
2.当运行停止后,会列出“Administrator”和其它用户的选择菜单(本例的其他用户以xpuser01为例),选择“Administrator”后回车,进入命令行模式;
3.键入命令““net user xpuser01 1234/ADD”这是更改该用户密码的命令,命令中的“1234”是更改后的新密码,如果键入的用户不存在(xpuser01),那么系统会自动添加这个用户。
4.另外还可以使用“net 1oca1group administrator xpuser01 /ADD”命令把xpuser01这个用户升为超级用户,即可拥有所有权限。
5.最后一步,就是重新启动计算机,在登录窗口中输入刚刚更改的新密码便可成功登陆。

网友(点评):
抄袭。拒绝转正!

网友:
很常用的。。

网友:
抄袭?  我晕了。  确实是自己写的

网友:
抄袭的吧~  呵呵~不过能分享也很好~

网友:
百度大娘里收索关键字“本例的其他用户以xpuser01为例”

提示  找到相关结果约179,000个

网友:
搞这么复杂干嘛~   直接用软件破

网友:
用软件解简单的多了,随便一张启动盘一般都有的。

网友:
放入一张系统盘,几分钟搞定,还用这复杂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抄袭的,不过网上这样的文章太多了。最后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