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充电条件!!!!!

楼主(2011-06-15):
各位!高手
         小弟想问一下,一般笔记本如果正常情况,向电池充电,要有那几组电压,才可以充放电正常!谢谢

网友:
i2c总线和电池正常通讯,插入检测正常,changer on信号发出

网友:
我也想知道,学习下。

红林维修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学习下,希望高手回答

红林维修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小弟也相好好学习一下,希望高手不吝赐教

红林维修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版主说的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