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主板的型号

楼主(2011-06-15):
上面是这样标明的:CL-2 (看不懂什么符号) 94V-0
                              E241819                      0709
请教是什么牌子的型号 主板

补充全板图:

非常感谢各位热心的朋友们,虽然我还是没有找出要的BIOS,但还是很感谢各位,如果没有各位的热心帮助,我连一点头绪也没有.
此板的问题是跑马正常,显示器有信号,黄灯赚蓝灯.接独立显卡能显示,打RGB值是68 68 64 有一组接地了,跑线经过贴片电容-贴片电感-电容-470-85X(电阻)-103-472进入北桥,全部元件对量都通了,换过U,换过内存,拔过跳线都没办法.VGA头也更换过,原件VGA头的两螺丝孔是与VGA头断开的.
现在找不到BIOS,就判它:1是PCB线给拉断了 2北桥内部管理VGA集成显卡这模块坏了.(加焊过2次无果)3BIOS错乱
无果,只能放弃用独立显卡.

网友:
楼主提供的图片不全面没法帮助你!最好给张全图
。你可以看最后PCI槽子的b面,有没有型号标识!还有你给的数据没有啥意义!

网友:
回复 网友A:

PCIB面写着865GVSCA 07032390

网友:
865g集成显卡的主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要刷BIOS,要找出牌子和主板型号来才能找到BIOS程序啊

网友:
才看见全板的图片 是不是用的ddr1的内存啊 像是915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CPU是478B的,内存DDR1 集成显卡

网友:
神船的吧```这个应该很好查吧`865芯片的775``没多少块的`既然不是华擎的`那就有可能是神船的`山塞板型的多留意```

网友:
天启 865GVSEA
http://product.pconline.com.cn/mb/tianqing/178905.html
楼主自己比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