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75PS电路不通电

楼主(2011-06-15):
今天维修一台19寸液晶显示器不通电,以为很容易。拆开一看开关管及7575PS控制芯片,都炸了。小电阻都烧坏了。都换了还是没有电压输出。元件都换得差不多了,没有头绪。帮帮忙

网友:
也遇到这种情况,首先把300V修出来,然后后面的电路进行地毯式排查,不放过任何一个电阻,二极管,在线确定不了的就焊下来量,一般能修好的,祝你好运

网友:
电源部分要一个一个的查呀。一个都不能漏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