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内存240脚(SA1)是什么信号?

楼主(2011-06-15):
DDR2内存240脚(SA1)是什么信号?通向那里?

网友:
刚查看了下资料,和238脚一样   是3.3V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图是这样的,不知你有没有测量过,有很多主板这个脚是接地的。

网友:
这个我没有测量过      这个问题你应该问道长   道长对内存研究特透彻      道长搞内存有一定的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