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迈拓120G的硬盘,不能进入DOS进行扫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6-15):
今天客户送来一主机说重装个系统,能正常进入PE,但进入PE后检测不到硬盘,于是就进入DOS想扫描下硬盘是否有问题,进入DOS输入MHDD,能检测到硬盘,到选择扫描硬盘后,就一直显示"MHDD/ "这个图标,输入DISKGEN后也检测不到硬盘了,硬盘是一款迈拓120G的硬盘,求高手指点迷津
硬盘

网友:
看看BIOS或者启动时有没有检测到硬盘啊,看你的说明估计是电脑没有检测到硬盘,先换换电源线,数据线和接口试试,还检测不到就是硬盘主板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