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1720不开机

楼主(2011-06-15):
dell inspiron1720,版号广达FM5,上电裸板电流0.002,插上键盘(开关在键盘上)电流0.008,按开关无反应,想请教下此机待机电流为多少?BIOS是否参与触发?待机下有无3,5V?
不开机

网友:
这里有图纸,对照查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9&highlight=fm5

网友:
待机下肯定有3V,5V的吧?

网友:
chuachua
的帖子
已确定待机时有3,5V,但必须插上键盘才会有,待机电流0.008A,还是不触发......

网友:
待机是有3 5 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