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03vw

楼主(2011-06-15):
故障是 通电显示无信号就两黄灯黑屏  插上数据线在通电还是无信号后黄灯黑屏  驱动板上5V 3.3  1.8都的   不找到是什么问题  没遇见过

网友:
主控板坏了,以前我修过,后来换个通用的主控板刷个程序就修好了。

网友:
是主芯片坏了是不呀

网友:
不好改呀

网友:
查查VGA接口附近的电路吧,阻值没什么异常的话,刷个程序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