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元件型号。。。炸了

楼主(2011-06-15):
开关电源的场管。。。不是电脑电源。。。
只能看到是NEC的。。。后面看到数字115 ,下面74KS
开头前面的炸开了。。看不到。。。想查下这个元件型号
有碰到的朋友给说下

网友:
开关管的话就随便弄个功率耐压够的换上去就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朋友...场管,不是开关

网友:
2楼说的是
弄个功率 耐压够 极性相同的换上去就是了.

网友:
先看看是场管还是三极管。照电路板画出线路。确认极性装上后记得加串灯泡

网友:
5楼你说加串灯泡什么意思?

网友:
搞个6N60上去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