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00开机无显

楼主(2011-06-15):
这台机器来我这之前没修过   电流正常    却开机无显     集成的    加焊下   显卡   也没用      请问这台机器有通病吗?

网友:
高手都跑哪去啦    怎么一个也不出来啊?

网友:
先试下外接显示吗,不行就重新植球吧

网友:
哪位高手有这台机器的BIOS啊     忘  分享下

网友:
换一个显卡

网友:
内存问题吧。你试下,不插内存看下

先看是不是黑频或者灰屏哦!然后拔内存 放电CMOS 外接显示器

网友:
还有这个机子的BIOS容易出问题,除了M800外,还有一个型号是M8XX舍呢吗的,比如M823,M863。

网友:
先刷BIOSS,不行,在重做桥吧

网友:
先看看CPU座底下是不是有个NEC的大电容,如果有多数都是那电容的问题,论坛里面也有提到。有的话就拆去,换上6个330的普通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跑马到哪里,是跑完了,没有显示还是到显卡哪里,如果跑完了没有显示,外接个显示看看,外接有显示,就是查显示屏的供电,排线,高压条等等。如果是跑到显卡哪里就查显卡供电,没有问题在做显卡咯。

网友:
从官网下了两个BIOS  刷了都不行

网友(2011-07-27):
我也有个M800的开机掉电又重启

网友:
我也有个M808   客户描述故障 开机蓝屏   再开就开不了了。+电不亮机了。要过很久才能亮机,集成显卡的,不知道什么问题呢?图纸还没有找到呢,求各位高手给点思路。

网友:
好像有吧  ,   这个

网友(2012-01-03):
开机掉电再开机到0.8不亮

网友(2012-06-12):
不好修啊  我两台没有修好

网友(2012-11-16):
这个M800有点头疼,无大电容,时好时坏(点不亮的时候电流掉到在0.8),刷了BIOS,目前正在测试(期间有一次没点亮),有修好的兄弟分享下

网友(2013-04-14):
我现在接了一个头挡LOGO的 按F2有反应的声音 但是就是进不了LOGO

网友(2013-12-29):
我手上也有一台电流上到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