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70掉电求助!

楼主(2011-06-15):
一台M70的机器本来是硬盘不转了,是却了3.3V的电压,修好后了就装机试机,自动掉电两次后就再也开不起来了!电流跑到0.23A左右就掉了好像不知道哪里保护的样子,3.3V 5V都有了,南桥刚刚换的,不知道如何修了,望大虾们指点一下小弟!
掉电

网友:
是不是缺少某一PWRGD的信号引起来的掉电啊

网友:
应该是缺少电压,有哪路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修好说一声啦。我也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