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P180-50PLA小电源求助

楼主(2011-06-15):
接客户一FSP180-50PLA小电源,开始问题是紫线绿线都无5V,取下量发现保险和两开关管都烧了,把保险和开关管换后上电紫线和绿线有5V了但短接绿线到地电源无反应,看两开关管型号是20n60S5和FQA 9N90.开始以为这两管一个是辅助电源开关管一个是主电源开关管,就找了W9NK90Z代换20n60S5,用FQA 11N90代换FQA 9N90。但换上短接绿线到地电源无反应,把此两个管子拆下来上电发现电源紫线还是有5V,此电源上还有一5H0165R的4PIN IC,看本论坛的帖子说5H0165R就是辅助电源的开关管。那就说明20n60S5和FQA 9N90两开关管就是主电源的开关管,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上面的代换是不行的,两个开关管不匹配请大家帮忙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两管子周围的元件量了没有发现不良的

网友:
初级端你说的到底是几只开关管??? 一般待机一只   2只主开关管应该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此电源初级除了5H0165R外就两个开关管,它们是不一样的是20n60S5和FQA 9N90,我也很纳闷啊。5H0165R肯定是辅助电源的。

网友:
如果是2个管  一般一个待机  一个主开关管   大电容也应该是一个400V的  还有个电源控制IC。

网友:
回复 网友B:

1、查主芯片的供电、基准电压是否正常。两路脉冲输出脚的电压是否正常。
2、检修推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