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五口交换机,所有指示灯经常灭掉,局域网断线,一会 ...
家用五口交换机,所有指示灯经常灭掉,局域网断线,一会就又正常了?

楼主(2011-06-15):
如题,什么问题啊
问题

网友:
交换机重启吧, 如果老是这样的话 可能机子坏了 其实像这种问题 原因有很多的.时间长了 机子芯片散热不良 导致元件老化等等. 像这种交换机也没人会去修 一般不好就换的.

网友:
对,不值几个钱,主要是想练练手,了解哪里的故障

网友:
lulu08
的帖子
是不是电源坏了?

网友:
电源适配器不稳定

网友:
可能是电源插座不稳定,也有可能是路由器的问题哈,你把路由从启下试试

网友:
估计交换机过热吧

网友:
lulu08
的帖子
如果是线性电压,即那种变压器转换的,你要量一下220V的电压是多少。我碰过的是电压在194V,猫经常掉线,灯灭掉再亮,电信的人,把所有的东西都换了也没有解决,后找我过去,换一开关电源解决。

网友:
测电源看电压是否正常,感觉是电压不足导致的

网友:
你换个电源试试,可能是电源不稳定。

网友:
会不会是插线排太松了

网友:
反对楼主:
5.0
鱼晶泪
反对楼主:
灌水

网友:
换新的吧 自己慢慢修 要是有时间的话

网友:
电源的问题吧?或者是不是太热了,散热不好?

网友:
建议买个好的,现在交换机路由器都很便宜。完全没有维修的价值

网友(2011-07-28):
散热不好吧,电路老化。换新吧,都不贵。

网友:
夏天散热问题。 电源问题。 主芯片问题。。。 我只能这样回答。 不见实物 很难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