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J机器显示整体缩小

楼主(2011-06-15):
显示了屏的左上角。整体缩小的。。。。这是什么问题啊 ?、、求大佬

网友:
屏 屏线 显卡 就这个

网友:
先确认驱动有没有问题!再确认是屏部分还是主板部分的问题!

网友:
2楼说了大概方向.  屏 屏线  驱动(显示器程序)  显卡.   个人感觉屏线和驱动的嫌疑比较大.
你可以换个屏线 刷下程序先试下看看.

网友:
先外接看一下,如果外接也是这样,那就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顺便一说一下。索尼的开机WIN时是小。华硕这样的问题就是如上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