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DELL台式主板BIOS

楼主(2011-06-15):
DELL 型号 :OPTIPLEX 320 SERIES
另外此版故障为:主板logo当机 知道解决问题方法的 请回帖告知,
个人怀疑是bios SB

网友:
想先刷Bios 后做南桥 现在bios找不到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7456-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1-ordertype-1.html
DELL 的BIOS 有个FTP 可以下的 你可以自己下了 自己分离! 详细请看上面篇文章
十三哥的帖子有空多找找看看.

网友:
http://supportapj.dell.com/suppo ... p;scanConsent=False
这个是DELL 官网上面的 有BIOS 下载 你可以自己分离下就可以试用. 我看到了你的问题 我百度了2下 就知道怎么处理了.

网友:
先去掉所有外设。看看还当机吗

网友:
DELL的当机基本上都是南桥的问题,外设的很少。有几个拿过来都是档DELL界面 直接做桥就好了 ,你看下测量USB阻值能不能测量到

网友:
问题已解决 绕了一大圈还是 SB600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