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5100 黑屏

楼主(2011-06-15):
AMD  独显
本来是 USB 不能用,花屏, 修好后, 顾客说 网卡也是坏的, 我又修网卡, (网卡压根找不到了) ,
换了个 网卡芯片,找到了, 插网线 提示 网络电缆未连接,我估计是 隔离变压器 也损坏了, 扒了半天没有一样的, 干脆 直接飞过去,有的机器可以,这个不行,
和顾客商量了下,机体里内置个USB网卡, 后来下班了,  放那里了,
早上 上班,忙完 一些活,闲的时候开始搞这个 5100  谁知道 插上屏幕一试,没有图像了,
我当时就晕了,
有背光,满屏是黑色, 换了个屏 是一样的,  外接屏幕 完全正常,也能切换,就像是 某根信号没有打上去的一样,
检查了下 显卡 和 液晶屏 接口 等部分 都没有掉 零件,  又干屏线, 屏线好的很,( 原先花屏是 液晶屏那头松动了) ,
搞的我头直晕,最近手里几天 这样的修完 大毛病 还有 小毛病的,小毛病都 死难修,不修好 搞死不给钱的,  手气真背呀,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种型号的显卡问题还是比较多的,量测一下看看

网友:
显卡啦。你的思路很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