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电视显示器图像好像一成雾

楼主(2011-06-15):
12V输入 5V  3.3V  屏供电5V都正常  只有EH13A输出电压为1.8V不知道正常不??  没驱动板代换  不知道是屏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  请大家帮我判断一下  谢谢

网友:
找个2621的板点一下知道是板还是屏问题

网友:
我以前有个和这个故障一样的 是屏电路的事 好像AUC003坏了

网友:
好 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
感觉是屏,没点屏真不好说!

网友:
那你就点评来看看吧

网友:
关注中,解决了说一声!!!

网友:
学得是驱动板那一块,,楼主最好找个替换下才能确定

网友:
点屏吧。点完在说,感觉差不多 就是屏的事。

网友:
问LZ是AUO的屏吗?

网友:
屏故障居多

网友:
只有用通用板点屏试试出结果。

网友:
今天用组装显示器上拆的 KX-GM150B万能驱动板  点屏成白屏

网友:
今天买了一块2621万能板点屏了 确定是屏的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
用万能板点下就知道了。。。

网友:
屏的问题啊 我修的一个是驱动板的问题效果和你的一样 雷击的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