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865PE

楼主(2011-06-15):
接到同行送来的一块杂牌865PE,开机跑到d1,有时候能到C7就掉电,而且在点就不亮了,开机脚上也没电压,强加不跑码。怀疑是小部件短路了,但是没有方向,新手请指教? 换过IO 故障依旧

网友:
那就跑线路 先修开机电路

网友:
桥坏了,打一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