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6的一点经验

楼主(2011-06-15):
今天客户送修一台东芝M306笔记本,问题是进水。不开机,直接拆机,发现主板上ISL6237烧毁,发霉,清洗后找到一块同样的管子换上,试机。ok。电流走向已显示正常,于是欢喜的装起来,然后开机,LOGO过去后,直接显示请输入BIOS密码。直接傻眼。根据以往的经验,电池卸下,后盖打开,COMS放电,插上电源,ok,直接正常进系统,于是关机从新装上,再开机,还是提示让输入BIOS密码!!!!于是本人赶紧上网查资料,天啊,都说让重新刷BIOS,如果这样,还要把机器重新拆了,呜。。。于是我又一次给COMS放电进系统,上网查阅有什么快捷有效的方法。这时突然想起,以前我的老师曾经在系统里刷BIOS,于是赶紧按照他的方法,去东芝官网上下载了相应的BIOS程序,直接解压点击开始刷。。。。。。。。。完后机器自行关机重启,哈哈,这次LOGO过后再也没有出现请如入密码,BIOS菜单亦可以进!哈哈,为保险起见,反复试了几次。完全可以了。于是ME就在这台电脑上给大家写了这篇维修经验!!!!呵呵

有密码怎么进的WIN系统?

风行风尚 -5 编都不会编,唉。。。。。

网友:
无语。这样的烂帖也发。

网友:
既然bios 提示有密码,系统都进不去 楼主是怎么在WIN 地下刷的
  是没写清楚还是在忽悠我们

网友:
稀烂的帖子,   编就编好一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给COMS放电之后就可以正常进系统了,但是一重启就会有密码提示

网友:
既然放电了  密码没有 了  怎么又出现了呢

网友:
唉,你们啊,没遇见这种情况就说我是编的,我把过程说的很清楚啊,你们说有密码还怎么进系统?我帖子里不是说了,给COMS放电之后就可以进系统了,但是不能关机重启啊,东芝有很多电脑都是一拔coms,就会自动生成BIOS密码!你们也不想想,都是搞电脑维修的,我会这么不懂常识??????????、、

网友:
呵呵 LZ 大家都在喷你  你应该想一个好一点的经验才对 如果真的有密码 你是再放电也不可能进系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开始我和你想的一样,但是放电之后还是老样子,我就想它在设计之初就是这样的,你想想,放电之后,肯定COMS里的数据都没了,但是你进系统之后再重启,它的coms又重新保存,然而这保存的数据肯定是和原始BIOS起冲突了,所以才会又让输入密码!它的设计就和别的厂家不一样的!我想是这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但是它的在LOGO之后,就是显示Enter password!我也的确是在系统里刷好了BIOS,在系统里刷BIOS我只见过我师傅刷过一次,那是我很好奇,在想原来BIOS也可以不用编程器刷啊,所以我印象比较深,多说没用,等你们遇到我今天这种情况时就什么都知道了

网友:
曾经遇到和楼主一样的故障,最后搞了很久没修好,不了了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