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S不出ENBL信号

楼主(2011-06-15):
   今天有接到ASUS A8S的机器,待机不出3V/5V,TPS51020的PIN9 PIN10没有3.3V的开启信号,其余的条件都有,但是我查到ENBL,这个不知道要哪些才能出这个信号。 VSUS_ON有3.3V,+5VAO有5V电压,SHUT_DOWN#和FORCE_OFF#的2脚都没有电压,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以经验的角度来讲。。EC

网友:
看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量量BIOS波形, 没有的话可以先刷个BIOS

网友:
R8106的第2脚有电压,还有Q8105的场馆正常吗吗,还有重点检查FORCE_OFF#信号,看看是什么把它拉低了

网友:
FORCE_OFF# 重点分析这路电路

网友:
FORCE_OFF#不能为低,看看各路PG有无异常

网友:
看看有没有烧断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