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LD2特奇怪问题,.

楼主(2011-06-15):
接到此板是不触发,,,结果把CLRTC跳帽拿掉,居然可以正常点亮了
跳线只要一装上去,就不触发,,跳线帽没跳错!~~
有大侠出来解释下,...这个跳帽是给EC复位的吧!!

网友:
什么ec啊  是南桥 复位 rtcrst 复位

网友:
加焊南桥吧,这种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换电池,没电了。老大。

网友:
帽子跳错或南桥有短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复位也有跳线帽吗

网友:
南桥复位  你指的 是rctrst复位吗  还是整个南桥复位  整个南桥复位不关跳线帽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