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USB问题

楼主(2011-06-15):
FUJITSU FMV-830MG USB三个接口,有些USB插上后只能认到USB设备,要不就一个!号。一部分USB又没问题。但在这台机上认不到的,在其它机上又可以正常使用。测USB数据线,电阻都是674,48M时钟正常。电压正常5V。换南桥故障一样!各位有没有见过这故障的???有的请说说,没有的也提提建议  (这主板有三个USB 三个USB都是这种情况)

网友:
没得。跟你的怀疑一样。

网友:
查一下USB供电电路,懂点不足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算了吧,只要有一个能用就行了。我以前也遇到过,是PCB板短路,。我换多少南桥,南桥内部会小短。所以我放弃了

网友:
你南桥都换了  要么 是不是板层受潮了?

网友:
可能是数据线部分的问题看看不能用那几组的时钟,上次修一个USB南桥背面掉了个电感阻值电压正常修了一上午才找到。

网友:
首先查USB的供电是否正常,是否稳定,接着再查数据和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