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S 放电自动触发按开机键无动作维修一例

楼主(2011-06-15):
ASUS A8S 放电自动触发,能亮屏,但装好BIOS电池按开机键就没反应。上家说是换高压板搞出的问题,高度怀疑EC.上电测PWR_SW#有跳变,PM_PWRBTN#无动作。测LID_SW#正常,PM_RSMRST#,AC_IN_OC#,EC_RST#也正常。用波波测下PM_PWRBTN#,在放电自动触发时从3.3V有一下跳动作,但按开机键一直为3.3V.上电人为给PM_PWRBTN#一个下拉,能开机亮屏。刷BIOS无效,换EC  OK.

网友:
换高压板引起这故障  应该怎么理解?

网友:
我以前修到过一台这样的机器,是个外地过路客人,也是按开关PWRBTN#无动作,人为拉低能亮机,但当时手边没有这种IO,最后我把这个信号脚通过二极管飞线到开关,按下开关时候就可以人为拉低PWRBTN#信号,这样居然进系统一切正常

网友:
我上次修过一个跟你差不多, 插上COMS就不上电,然后是休眠键正负两端为压降18,取下休眠键一样,  最后查到是EC那端导致的短路,正常的话休眠键一端应该是高电平,后来换EC故障排除

网友(2011-07-15):
我的A8S也是一样 不知道怎么修哦

网友:
正在修这个机器,明天看看

网友:
手里 订一下这个料办 练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