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老本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1-06-15):
  今天接一三星奔三的本,无光驱,进不了系统,硬盘好的,用台机装了系统,在本上不引导。求助

网友:
用ghost版本试一下,用台式进PE 用GHOST复制完文件就拿到笔记本上去安装  这样看看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接个外置光驱用安装版系统装就可以了

网友:
进不了系统也得有个具体症状的吧,蓝屏还是卡住?

网友:
奔三的。。可能内存太小不支持 XP吧  你可以加内存 然后够 个系统 释放完以后 再拿下来内存

网友:
同意楼上的做法,先加个内存,在别的机子上GO完再拿到这个机子上解压安装,效果应该会好些

网友:
硬盘有坏道了会这样的。

网友:
挡在LOGO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