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改高压板,不知道行不行啊?

楼主(2011-06-15):
前几天修了一个改通用高压板的七喜电脑!改好后!客户用了几天!说亮度还是不高!我也没找到亮度调节的那个线!这个亮度调节的那个线也不知道怎么找!突发奇想就直接在高压板的亮度调节和开关信号的那个3.3v上直接短接!开机一切正常!亮度感觉强点但是感觉还是不够亮!怀疑是不是电流不够用!不知道这样改有没有效果啊!也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啊!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
把高压板上的亮度调节接到供电脚上这样是最亮的

网友:
我也这样改过,短接以后非常正常,不会太亮也不会发暗。
你可以换块屏幕试试看

网友:
如果没有装驱动确实是找不到亮度调节的,我改的时候一般也不管他的直接接到供电脚上,比较亮也比较稳定

网友:
我感觉亮度不够 主要还是你的灯管亮度不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还是感觉不够亮啊!到底这样改够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