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1-06-15):
机器拿过来死机,冷机偶尔可以进系统,但也会过一两分钟死机。死掉后有时开不了机像没有过显卡。一般是没进系统前就死,换过CPU ,内存,硬盘,换了CPU后面那个超级大电容。故障依旧,不知道刷BIOS有没有用。求高手给个建议。不然就只有盲目做显卡了。因为显卡发热较大

网友:
以前我修过一台TCL的,也是这种请况,是下管不稳定,换了就OK 你打下CPU 上管下管波波,看正不正常

网友:
这种情况北桥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可以尝试加焊北桥

网友A:
做显卡后能亮机了,不能装系统,一般都是GHOST那里死机,进PE装的,装驱动的时候死。后感觉是硬盘方面引起的。做南桥了,现在偶尔能显但马上就灭了,一般都是不显示,电流能跑到1.2A又死机了一样,电流在那里1.21 A 1.22A徘徊

网友:
是不是大电容没换号?NEC的吗? 可以用6个330代替。

网友:
正在搞显卡 你等我消息

网友:
我先换的大电容 但是结果跟楼主一样 刚刚LOGO 花过一小块 正在搞显卡!

网友:
  不关显卡的事情 ,本本现在还是 时开时不哪呢个开LOGO

网友:
     先加焊一下南桥吧 要还是一样就是加焊显卡了。。。。

网友:
   显卡做了。后来加了几个330代替NEC 可以进系统。但是用不鸟一会就死机。然后加焊南桥,现在情况跟你一模一样!哎! 你下步什么打算?你南桥是重做的还是加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显卡后能亮机了,不能装系统,一般都是GHOST那里死机,进PE装的,装驱动的时候死。后感觉是硬盘方面引起的 ...

  你换那个CPU座反面NEC 电容吧 ! 我第一换的那个奶奶的 被奸商骗了 是个坏的!搞的我又搞显卡又搞南桥的!
  现在自己改的6个330电容上去,暂时没有出问题 ,跑3D 在测试 看稳定没有!

网友:
按你说的我估计是温控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