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如何维修放下CMOS电就好,放两天又坏的机器?

楼主(2011-06-15):
又时候会碰到 不亮机 放下CMOS电就OK了 完了过几天又挂了 ,这种问题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又没有具体点的维修思路?

网友:
有碰到,都只能放电。
深入维修没那个必要,几个月回来再放一次电,也算是长期客户啦,哈哈

网友:
换刷个BIOS芯片, 再不行就搞南桥了

网友:
CMOS电路查一下 看看是不是那个东西性能不良了

网友:
换南桥吧 这类都是南桥故障

网友:
主要是南桥问题

网友:
你可以考虑休眠键

网友:
碰到的南桥坏居多

网友:
你可以考虑给电池装一个小开关
豆腐刀
这比较有才

网友:
BIOS或南桥问题

网友:
南京流浪
的帖子
哥你太有才啦 。。。

网友:
你换个CMOS电池试下啊,等到下次不能开机时,你量下电池电压多少伏,是否放电过快。

网友:
刷一下bios芯片呀!要换一颗一样的芯片再刷

网友:
南桥 IO都要干

网友:
大到南桥了,不会吧

网友:
不错 同意楼上的看法 是南桥老化了

网友:
其实不是南桥的问题,BIOS也没有问题,COMS电路问题

网友:
COMS电路有元件漏电也会,换电子管不了几天的

网友:
是不是32.768的问题?

网友:
电池有电没?查VCCRTC电路··EC BIOS·南桥都是要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