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PCI-E显卡灰屏

楼主(2011-06-15):
七彩虹PCI-E显卡,显卡芯片是ATI。DVI口显示正常,VGA口开机灰屏,没有任何字符,显示器指示灯绿。测量发现只有红基色信号电压为5V,其它脚全部没有电压,红基色信号对地阻值与绿蓝信号也不同。这个是什么问题?行场信号对地阻值无明显异常。

VGA没有RGB三基色

网友:
这玩意并不难,但没有图纸,非常棘手。也没有修下去的兴趣。

网友:
一般核心坏了,修好的可能性不大。查一下RGB电路,没问题就扔。

网友(点评):
DVI口是好的,扔掉干啥?

网友:
这显卡DVI口是好的,VGA口不太好修,加个转接头先用着吧。

加转接头后的显卡。

网友:
就是啊 能用就ok  何必要求一定要 VGA一样能用呢。

客人一般都会接受的  。。 也代表不能收太贵了。

网友:
既然你的dvi口显示正常那你就改线呗!

网友(点评):
改线也麻烦,还可能有危险。

网友(点评):
改完线别人一看就知道修过,还飞线,同样要不上价格,何必多此一举。

网友:
客户苛刻就改线,好讲就加转接卡.不用花太多时间去修原来的VGA

网友:
在现实维修中我的确也遇到不少这样的问题。 接口等打阻值也没问题。我也修复的很少。具体不知道是那部分的原因 我怀疑大部分是GPU性能不良 不知道我怀疑的对不对

网友:
是GPU部分坏了,我有一个和你的差不多,但能用

网友(2011-07-15):
gup虚焊也会造成dvi能用 vga不能用的现象,加焊就好了

网友:
查下GPU到VGA线路上的元件,如果没有问题可以断定是GPU空焊或者GPU坏

网友:
打RGB对地阻值,应该在72左右,哪一个有问题说明哪一根到主控之间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