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945PL-S3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1-06-15):
              主板型号:技嘉945PL-S3
              主板故障:同行拿来时,不上电
              主板维修思路:触发就几个触发条件:VBAT  RTCRST#  32.768KHZ  3.3VSB#  PWRBTN#  IO_PWRBTN#  SLP_S3#   PS-ON# 也就这么几个。

        维修过程: 首先查VBAT2.8V正常,然后查COS跳线2.98V ,3VSB正常,
当查到32.768实时晶振的时候,测一脚为0.21V,再测另一脚的时候,主板触发了,跑C1,这下可高兴了,断电,换上了个好的晶振,然后短接开机针,上电完成,直到跑7F显示器亮
          之后我测量了下晶振两脚的电压,0.21V另一个是0.25V又压差,正常了。换之前我大意了,我只量了一脚的电压,另一脚却不知道,但肯定的是换完晶振后确实正常了。
       这个故障修起来过程很简单,我也是个新手,那么短时间内修好块板子当然很高兴,再没来到论坛的时候,我接触板子有半年了,那时候连为什么用镊子短接电源绿线和地就能强制开机的原理都不知道,还有网卡被劈了为什么就没有3.3V的小白问题,现在都懂了,来到论坛我收获了很多,也明白了很多。实践和原理缺一不可的。
      我是过来的,学习理论不要一开始就钻在书上去找老师问这个为什么,那个为什么的,先实践,等你修了俩月后,你的求知欲就极度渴望了,那时候再学理论我想就会快多了。我学的要完些,没办法我们店的人没一个是根据理论来修的,都是靠经验的。
说这么多,大家看到后可别丢石头给我,我还有更多的问题要问你们呢哈

网友:
2喽不要吓唬别人了 呵呵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同行修不好吗?

网友:
最好用波波测一下。

网友A:
运气不错啊。有没遇到。冬天的时候。用电吹风吹。才可以启动的主板呢。呵呵。。

网友:
楼主这图片哪来复制过来的,一点也不像你拍,修主板都有这么容易维修,就没有人学修伞、修鞋了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5.0
干嘛把问题复杂化呢
同意此观点

网友B:
据我所知 一碰 32.768晶振就触发的  应该是南桥的事啊

网友(点评):
晶振比南桥多

网友:
建议最好试过几次。之前我也修过很多这样的。我连谐振电容都一起换了。但是没多久还是返回来了。有些加焊南桥才可以。有些要换南桥的。郁闷

网友:
也不排除晶振本体不良的情况。建议楼主放置一天再试。

网友:
这样的板子 返修 几率 大 ,,估计是南桥 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同行只卖不修,也不太算是同行,但我们也卖电脑,也算是同行,汗,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没东西拍啊,就是从网上借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其实很正常了,偶尔遇到一两例32.768坏的..维修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有时候很复杂.昨天同事还修到一块不触发换晶振OK的板子..

网友:
学习了 有时候时钟就是爱坏 ,也很正常啊!1

网友:
后面还问题的话希望楼主跟上来,不过在坛里确实能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主板维修有时就是简单  有时候复杂维修就这样

网友:
我只是个人给点意见,(觉得不真实)随便你从哪里弄图片,干我什么事,,能达到画出来的境界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只是个人给点意见,(觉得不真实)随便你从哪里弄图片,干我什么事,,能达到画出来的境界更好

网友:
呵呵呵 学习中!有时觉得很简单 有时觉得太复杂!

网友F:
楼主应该加点真实图片的

网友:
VBAT2.8V
这个是什么电压啊

网友:
给LZ一点鼓励嘛。别吓唬人家。我也遇到过晶振不起振引起不开机的。但我不至换了晶振。连晶振的谐振电容也要换。但就没有返修过。

网友:
以后测量还要细心点嘛 多测几次 返回来就不好了

网友:
这鸟板,能带DDR2坏内存!呵呵,不过,经常死机!

网友G:
主板晶振是很不容易坏的,多半是南桥的问题,不久必会返修的

网友(2011-07-20):
引用 网友B:
据我所知 一碰 32.768晶振就触发的  应该是南桥的事啊

是这么说,最近阴雨天气多,南桥受潮了,不过这个换了后先在客户都没找回来,看来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应该加点真实图片的

以后会改善的,主要是作图的工具还不杂会用,多有担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主板晶振是很不容易坏的,多半是南桥的问题,不久必会返修的

一个多月了,还没回来呢,这个应该就是晶振的问题了,你说的也对,但总是特别的吗,你说呢

网友:
这些跟南桥有着莫大的关系!

网友:
典型的晶振不启振啊

网友:
点晶振就好,应该是你用万用表给晶振加了电压吧,万用表的红笔是有电压的。

网友:
能动手就是好的开始,不要打击人好不

网友:
虽然不是很难,但是很有意义

网友:
两脚电压一样是不是就是晶振坏了

网友:
很希望都可以发一些经验上来。

网友:
晶振这个东西,没那么容易坏的。最好别返修。谢楼主好运。

网友:
晶振坏是有概率的,敢于尝试就好样的,做维修就得这样,不能前怕狼后怕虎 的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挺清楚的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
估计不会返修     一个月前我碰到同板同故障换晶振ok

网友(2011-09-10):
我在师傅店里学了一个月了,师傅不交,都是自己摸索,到现在还混混当当的

网友:
呵呵,我和楼主同感!在论坛收获挺大的

网友:
估计不稳定……晶震换了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气不错啊。有没遇到。冬天的时候。用电吹风吹。才可以启动的主板呢。呵呵。。

一个客户家在农村,冬天为了让主机启动用火把前面板烤化了

网友:
经验啊!!分享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