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conL91C 显示器开源问题

楼主(2011-06-15):
原机本来故障是,开机1个多小时后,显示花屏,排除是主机的问题,显示器冷机开机正常.我怀疑是主机电源的电容或者管子热稳定性不好,就合风枪去加热300V主电容,结果不到3秒钟时间,开关电源场管炸裂击穿了,旁边几个电阻也烧糊了,还有电源管理芯片有的LD7575PS表面看不出来痕迹,不知道是不是也损坏了,请修过的师傅提供图纸,谢谢!

网友:
怎么没有师傅帮忙回一下贴子啊?

网友:
楼主的经验太那个了。。。显示花屏你怎么会怀疑到电源上去。

网友:
楼上说的是,,,只要显示屏能够显示就可以不用怀疑主电源了,不然,个别现象也是有的。。根据LZ所述的,大多数是屏线的问题,或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另外强调一下,只要开关管损坏了,电源IC一般都躲不过的,换开关管的同时,最好把IC也换了,电阻最好原值代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吹电源干嘛?

网友:
呵呵。教训深刻啊,加热上机试验,我从不敢做,有点盲目。

网友:
楼主在通电的时候用热风枪吹啊???

网友:
现在把坏掉的元件全部换掉以后,现在开机正常了,也试了几个小时,我说的花屏不是像一般的花屏(有点像水波纹那种图像也很失真,不像显卡坏那种,可惜当时没有照相片),排除是屏线的问题,我一直怀疑是主电源的电容有问题,现在换新的了,再试一天,谢谢各位师傅的指点.

网友:
是拖影那样,字后面带尾巴

网友:
显示花屏看看是不是屏线氧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点像这位师傅说的这样,图像有失真的现象,好像分辨率很低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