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D945GNT主板PCI插槽不能用.

楼主(2011-06-15):
前天修一台原装板D945GNT主板,代码FF,插BIOS后正常点亮进系统,今天返修,说PCI插槽都不能用,声卡,USB,网卡都正常.检查发现,检测卡代码正常,但是卡上面的复位灯常亮,插PCI设备进系统发现不了新硬件.拆机检查PCI A15脚电压0.9V,阻值13欧,与正常板比较,明显不正常.原装板线路太复杂了,不想跑线路,麻烦有经验的指点一二,

网友:
问题你都查到了哦 还叫别人怎么帮你呢 直接排除不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问的是什么地方导致这个PCIRST

网友:
看主板上有没有门吧,有门就在门的脚上扫扫.没有门就麻烦了,可能是直接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南桥解决。PCIRST阻值低,起初就判断是桥的事,只是如今台式机维修已进入微利时代,不想轻易就判桥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