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关于RT8105的代换

楼主(2011-06-15):
今天同行拿一块杂牌的NV520主板,报修是点不亮,到手后经目测,没有发现异常的,插上电源能触发,从诊断卡上看是常复位,心想先测一下,各项供电,内存正常,总线正常,CPU供电正常,当测到桥供时,发现为0。看来是问题找到了,看了一下桥供电是由上下管,电感,管理芯片组成的,测了上下管没有问题,也没有短路,看来就是管理芯片以,看了型号是,RT8105。手头没有这个芯片,看外型和常用的RT9202 、RT9214一样,心想看看他们的PDF能不能代换,从基地下了RT8105的PDF,RT9202和RT9214手里都有。打开一对比,脚位都一样。就是RT9202的VCC是5V,经过月饼的打点,决定用9214代,从料板上找一下,代换上,触发,再测桥供电正常,上U,内存,显卡,一路跑码,此板修复,

网友:
昨天刚刚也代换了一张磐正AGF78的板子。。我是看到那修显卡的帖子直接代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代换完了,才在论坛里看到的那个贴子。

网友:
·········· 我今天就修到一个RT8105的主板。 用了9214替换不起呀。上了9214电压只有0.22。只代换了一个。未必是我上的9214是坏的?晕主板修好了。才看到你这个帖子,不然我多换几个9214看看

网友(2011-07-18):
用rt9214直接代换,rt9202不行的

网友(2012-06-18):
试过了,确实好用,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