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X52DY 电流0.6 不动、 还是通病、

楼主(2011-06-15):
今天来了俩个日本原装机。  开机电流直接上到0.6不动了 , 取下内存也是一样。拆开一看 背面也是用的NEC128
  直接在CPU旁边加了俩个330  。  测试一天全部OK

网友:
工作条件?

网友:
你有图不   也不说说思路在哪里  为什么要在那里加两个330

网友(点评):
通病来着,和M系列一样

网友:
NEC128要去掉吗,我以前都是把它去掉在加电容

网友(点评):
不需要去掉,直接加就OK ,那个大电容不好取

网友:
看来用到NEC的达电容 都会出这个问题啊

网友:
东芝的NEC电容真会那么易出问题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以后不用费那么大力气了

网友:
可不可以不思路说一下啊 .我这点不懂啊

网友:
早就听说东芝的NEC电容,可我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