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维修从哪入手

楼主(2011-06-15):
    今天修到三星R428的本,公共点VDC短路查了好多地方都没有追查出来,在电路图上看得见芯片各引脚的信息  没有点位图查找的速度慢了很多 ,要找一个元器件都得从主板的上面看到下面。修公共点短路这类主板的公共点有好几个    南桥供电的1.05也短了  断开与南桥的L2  南桥不短前面还是短。 那些电容电阻都没有标   此时好想有一张点位图,网上又没有找到只能用肉眼观察。三星的主板小电子元器件在主板上都不标,如果你们遇到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入手了?IBM、 戴尔公共点短路都没有这么复杂,该折的都折了,没有折的也间接测过了除了有几个电容没有查外 ,像重点芯片都查过了由其是对场管的检查。

网友:
哎!遇到这种问题真的很头痛,图纸可以说是我们维修人员的拐杖

网友:
那就断吧,断开与公共点连接的几个点,断到哪个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