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本地连接不见啦???

楼主(2011-06-15):
换了个路由器!本地连接不见了!
但还是能上网!
是网上邻居--属性了不见了本地连接!
计算机管理里的服务已经是开启的!!
本地连接不见了
本地连接不见了

网友:
一般本地连接不见了 上不了网,你这个倒是真厉害,那就是说明网卡没坏.

网友:
呵呵!是啊!这也怪!!!

网友:
怪事 没有本地连接还能上网??????

网友:
本地连接不见了不没发现网卡么,怎么还能 上网呢,你难道是拔号上网

网友:
一般来说是网卡坏了或者禁用之类的会不见。

网友:
怪事,本地连接不见还能上网。

网友:
跟你换路由器没关系,肯定是你系统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
重新更新网卡驱动就好了

网友:
先看系统设置 最后查一下网卡芯片 以及外围电路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怪事!呵呵,没有网卡还能上网? 不会是用的无线链接的吧 有线的插也白插!说不定你不插网线还好上网!!!!!!!呵呵

网友:
本地连接可能被隐藏了,要不你是上不了网的。除非你是无线上网

网友:
用DOS命令:ipconfig /all ,查看网卡本地连接
“开始”——“运行”——输入“CMD”回车,进入DOS窗口,输入“ipconfig /all ”回车,可以查看到网卡。

网友:
我有台dell的 电脑 插上电源的 时候 网络连接是不见得 因为 电脑采用了 节能模式 插上网线的时候又能看到本地连接了 但过一会就自动影藏了

网友:
这跟 路由没 关系
你试试从新再新建连接 试试

网友A:
新建一个吧

网友:
把网卡驱动卸了!重装就可以了

网友:
我有台机器是老的845主板用pci网卡也是不显示本地连接。但可以上网郁闷了

网友:
第一次遇到 学习了

网友:
重新建立一个看看,如果还没有可能就是中病毒了

网友:
没了本地连接还能上网,不可能吧,重做个系统吧

网友:
神奇了
什么配置,什么系统.怎么操作后出现的这个问题

网友:
修复下系统?

网友:
在设备管理器里看一下,

网友:
昨天刚刚遇上,再安装一次网卡驱动,就会出现,而且是本地连接2了,这个应该是系统的关系,不过不影响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张网卡试试

网友:
我见到过 没有本地连接 但是上不去网 新建个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组策略里禁用了

网友:
真是 第一次 遇到这样的 事情 要一般情况 都是 网卡 坏了 就不能上网了 你的 真是例外

网友:
楼主是不是锁在右下角的本地连接图标不见了啊

网友:
先进进网上邻居的属性设置,如果设置好了。就重新安装网卡驱动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情况 我是懒人  实在不行 我就做系统 反正也没什么重要资料

网友:
换个驱动看看,不过你这问题还真没有遇到过。

网友:
电脑重启就好了

网友:
这是正常的,因为路由器要设置网关,设定好后屏幕下脚就会隐藏小电脑标示,我对你的问题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怪事,本人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services.msc 里面的服务给关了吧

网友:
第一次遇见

网友(2011-07-31):
没网络连接还可以上网???你更新一下驱动试试~

网友:
有这样的怪事啊,

网友:
这个不奇怪。我碰到过显卡在设备管理器那里根本就没有。但是也一样用就是驱动装不上

网友:
一般病毒会引起你这样奇怪的病症本地连接没有了还可以上网

网友:
一楼点评到位,原来小白时出去碰到过,局域网,看人家网上邻居里没有本地连接郁闷了一下午。。。
受教了。。。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  换个系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