貼片磁珠和電感有甚麼不同

楼主(2011-06-15):
磁珠作用是甚麼 請指點謝謝

网友:
  电感是储能元件,而磁珠是能量消耗器件。电感多用于电源滤波回路,侧重于抑止传导性干扰;磁珠多用于信号回路,主要用于EMI方面。磁珠用来吸收超高频信号,而电感是一种储能元件,用在LC振荡电路、中低频的滤波电路等,其应用频率范围很少超过50MHz。

网友:
2楼说得很好,但“电感是一种储能元件,用在LC振荡电路、中低频的滤波电路等,其应用频率范围很少超过50MHz”这个不正确,电感的应用频率范围何止500MHz呢?多看一下高频设备的电路就知道了。

网友:
哈哈,电感可不是只用于50mhz以下,大家搞维修的都知道电视机的高频头里面的若干电感,它可不是工作在区区50mhz,lc谐振回路也用电感,电感在高频电子电路无所不在从hz---到gmhz,都有它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