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系统中毒问题

楼主(2011-06-15):
一般情况,如果电脑中毒了,或者某些软件不能正常使用了,最好是先备份文件,再重新装个系统,这样能彻底的除病毒。最好要做个系统备份,。这样系统就不会那么容易丢了。

网友:
维修转正,不适发水贴!:lo

网友:
备份的文件也要进行查毒,有可能就是那些文件带的毒呢

网友A:
还不会装系统呢,哎谁教教我么

网友:
一些品牌机有一键还原覆盖

网友:
我的电脑还没有中过毒

网友:
回复 网友B:

hehe 你坏啊,别教坏90后的,让90后留个处男吧,

网友:
樓上的很厉害,可牛这么牛?我碰到中毒的,就说所有东西都不能要了,只能留照片,文档和视频。然后拷出来,全部格式化,重新分区。

网友:
有些病毒重新分区他还在呢

网友:
一直用360就行啦,可以防御病毒,我一直在用,不错

网友:
新手,弱弱的问一句,什么是中毒,都什么症状?

网友(点评):
系统缓慢 上不了网 严重的直接系统瘫痪

网友:
中毒后在安全模式可以备份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不会装系统呢,哎谁教教我么

0........去百度 搜搜 先看资料 之后物品们大家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