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CQ61 不开机应该查哪里?

楼主(2011-06-15):
求助HP CQ61 不开机应该查哪里?电源指示灯亮,

网友:
你的问题太笼统了,没有人能告诉你怎么查,自己好好学把本事学好了就能查了

网友:
3q,在哪里学下呢

网友:
        查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点评):
光查供电就行,时钟和复位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电流跑多少?

网友:
小小白:不开机还电流跑多少?

网友:
电源灯亮还是有电流的

网友:
查触发电路

网友(2011-09-27):
弄好了,刷了个BIOS就好了,奇怪,应该还是有问题

网友(2012-12-09):
谢了,,,,,,

376057772 -2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BIOS也参与触发 因为它与EC是相辅相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