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声音有杂音故障

楼主(2011-06-15):
有一精英C51的老板子,最近发现播放声音时在音箱里放出的歌有杂音(像是电流声似的)声音(音箱已替换不是音箱问题)芯片是板载的ALC655请问能不能是线路输出端的耦合电容漏电所致

网友(点评):
去掉前置小板。音箱的音频线是否一起也换过。

网友:
可能是声卡芯片不良了呢

网友:
看看是不是线的问题。还有的就是接口接触不良。

网友:
驱动坏了 也有可能有 杂音哇,,

网友:
还是先检查下接口是否接触不良。再换根音源线看看。。。不行再考虑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
直接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附近电容没事锝话,应该是声卡OVER

网友:
先软后硬 外围电路 的滤波电容 喇叭 最后芯片

网友:
有过同感,用驱动精灵更新了驱动依旧,后来一顿实验发现关了麦克噪声减轻了,但依然有,然后又关掉一个英文的麦克音量和前面板检测好了,

网友:
先查声卡供电和滤波电容,最后芯片.

网友:
直接换芯片吧

网友:
接口的问题

网友:
声卡供电电容。

网友:
如果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先看下声卡芯片周围有电解电容没有,换掉,不行就换芯片。

网友:
音频补偿电容有么 问题

网友:
先下驱动 如果不可以在考虑硬件的问题!

网友:
   昨天   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  也是这问题        有电流声        附件  全取了  还不行  驱动也更新了!     板子  和LZ的一样!    驱动更新过了      不行    就剩硬件了     唉     离的太远 我有 不能去    郁闷啊!

网友:
换电源试试!电源有问题也是啊

网友:
接地线试试

网友:
我试过声卡驱动造成杂音的

网友:
象这种不想换芯片的话。拿个电容试吧。我常这么整,加个电容。并上问题解决。。当然如果有芯片还是换了好。这个也不难。

网友:
是不是电容的问题的啊

网友:
先软后硬,先外后内,接口、滤波c,ic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