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海尔X105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1-06-15):
今天接到一台海尔X105的机子,有待机.但是用开关一开,就直接把待机拉低了.待机0.014,但一点开关键就将其拉低到0.005,同时在这个电流下不同也不直接对地.请各位高手指教.同时求这机子的图纸.谢谢

网友:
你没说清楚啊,电流哪有那么低

网友:
就是这么低啊.就是我描述的那样.

网友:
哥们儿,这样也不好说呀,一切要按照图纸的测试结果才好判断的

网友(2014-05-13):
查待机3 5v是否正常 ,是否有进液腐蚀

网友:
应该是按下保护了,哪里有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