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有谁知道HP CQ45网卡的MAC地址是存放在哪的么?

楼主(2011-06-15):
客户一台电脑想更换MAC地址,拿来让我搞,网卡芯片是RTL8111C,结果嫩是没找着MAC地址存储芯片,对照图纸,应为U15,但图上及板上均没有上这个芯片。

所以,请教下,这种情况下,MAC地址应是存储在哪里呢?

网友:
没那个芯片 应该在EC里吧

网友:
是不是集成在93C46里面

网友:
都没有就是BIOS。

网友:
这个在系统里就可以改的吧

网友:
应该都集成在网卡芯片里了

网友:
不同的人不同的答案,不晓得能有官方点的答案不?

网友:
看来找到答案了

网友:
改MAC地址在系统的网卡属性里就可以改呀,不必动存储IC呀

网友:
系统里面改一下,何必大动干戈呢

网友:
应该在bios下 找到此版刷bios的命令 在dos下查下刷mac的命令就可以了 当然在系统里叶可以改

网友:
确实在系统里可以改任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