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11-06-15):
今天给一个客户的DELL品牌台式机装系统,原来是WIN7的系统,改XP,改完XP之后发现了一个很郁闷的事,重起之后得等很长时间,才能进行有效操作,一开始没装360的时候,开机,进到系统里之后,需要等一分钟,才能打开网络连接,等装完360了之后,等的时间就更长了,大约需要4,5分钟,求各位高手指点,怎么能快点弄好啊,这等的时间也太长了,360显示的开机时间是30秒左右

网友(点评):
指定下IP地址速度应该就快了,你说的那一分钟时间是网卡在自动获取IP地址,而宽带猫没有DHCP功能,所以获取半天也没有IP地址,这样你指定个IP马上就可以提速了!

网友:
这个问题 都是软件问题,你换个系统吧

网友:
网卡驱动或其他后台服务载入的问题,你可以检查一下。
PS:福来,强生在哪呢,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得怎么检查啊~~

网友:
会不会跟分区的格式有关啊?我记得C盘是FAT32的格式,换成NTFS能不能达到正常的速度啊?

网友:
这个问题是软件问题,换个系统吧。使用什么上网。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使用宽带,猫接的

网友:
重新分区,装个系统。

网友:
填写ip改为,不采用自动获取ip。用的是联通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的是联通的,具体怎么改啊,自动获取IP不是陆游器分出来的电脑么~~

网友:
按路由的方法填,开机不在获取IP。我使的联通的改后很有效。开不在获取IP自然就快了。

网友:
重新分区,装标准版的系统,估计就没问题了

网友:
有时候360 会自动修复漏洞 所以第一次会时间长点 如果实在不行就从换个操作系统吧

网友:
老机就先分下区吧,分区也会引起慢的故障

网友:
直能从新分区咯

网友:
手动给个IP就会好了,哈。。。

网友:
重新分区 换个系统

网友:
格盘,重新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