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05充不上电

楼主(2011-06-15):
充不上电,以为是电池坏了,买了个新电池 由于新电池内有电 接上后可以开机。但是电用完后就不行了。插上适配器开机 电源选项中能检测到电池 显示充电中 但一直是0%  我拆开看了下,附近有3887的芯片应该是充电芯片吧,,会是它的问题吗。

网友:
先查一下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吧!再查芯片输出端到电池端的电路。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22909-1-1.html

网友:
既然用电池能开机说明放电电路没问题,接着查一下放电部分。

网友:
接着查充电部分  惭愧...